楼主(2013-03-07):
原先就是因为修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偏高找到这个论坛的,现在终于解决了。
电源故障是这样的5V稳其余电压全部偏高。因为我是工厂维修总共有3块这样的板子。3844 输出波形占空比与好板子比较没问题,稳压反馈TL431,pc817更换无果,最后把开关变压器也换了。问题依旧,看了这里讨论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的讨论帖,单独用稳压源给5V加电看电流没有负载过重,RCD箝位也把器件全更换依旧,在研发工程师的指导下开关电源断反馈作开环比较正常,更换4路驱动电源的整流管也无用。只能暂时搁置。
过好年后,另一个工程师提供参考意见,重点在5V,看5V电压的波形也许是电容不良。因为之前有一块驱动27V电压低就是因为电容引脚接触不良导致电源滤波不良,万用表量就是电压低。
用万用表看5V波形很好,但我用的是示波器的直流在看,我想要看杂波应该滤除直流分量用交流耦合看,然后和好板比较果然就发觉有问题的板子高频谐波要比好板高1倍多,好板在700mV,坏板为1.7V。更换滤波电容也没有好转,我想高频谐波大电容也是没法滤的,后来想到之前研发让换整流管好像和电压高用关系,而且整流管我也没用换,就去换了。果然一换效果就有了,高频谐波正常了,电压也下来了。

网友A:
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B:
重点在反馈电压采样环节,考虑到+5V回路,思路是对的。一般是滤波电容有漏电或失容等原因。
换整流管就好了?比较新鲜啊。先顶一下。

楼主:
也许是快恢复的管压降增大了吧,等研发一起探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在反馈电压采样环节,考虑到+5V回路,思路是对的。一般是滤波电容有漏电或失容等原因。
换整流管就好了?比较新鲜啊。先顶一下。
呵呵 开关电源电压偏低偏高 或者开机后慢慢非线性升高 换整流二极管好 这个一点都不新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在反馈电压采样环节,考虑到+5V回路,思路是对的。一般是滤波电容有漏电或失容等原因。
换整流管就好了?比较新鲜啊。先顶一下。
呵呵 开关电源电压偏低偏高 或者开机后慢慢非线性升高 换整流二极管好 这个一点都不新鲜
看来在这点上你经验很多啊

网友E: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F:
这个是专业的问题
我还没有考虑到整流管

网友G:
这个例子介绍的很好;
在其他设备上,亦曾遇到过5V电源的故障(具体不记得了),靠分析判断才把问题解决。

楼主:
确实是快恢复的管压降增大了。在电流为0.01a好的和坏的管压降差不多,但是到0.5a时,好的管压降为0.68V,坏的达到1.45V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快恢复的管压降增大了。在电流为0.01ma好的和坏的管压降差不多,但是到0.5ma时,好的管压降为0.68V,坏的达到1.45V
测试设备很牛X,0.01mA多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快恢复的管压降增大了。在电流为0.01ma好的和坏的管压降差不多,但是到0.5ma时,好的管压降为0.68V,坏的达到1.45V
测试设备很牛X,0.01mA多能搞定?
打错了是0.01A

网友I:
疑难杂症,很重要的经验。把可能的原因排除了,剩下不可能的就是最可能的了。

网友J:
恢复的管压降增大    学习了

网友K(2014-01-26):
楼主的开关电源的5V电压的问题用更换二极管的方法解决了,我分析是这样的,二极管的高频特性不行了,也就是说在高频状态下不能有效整流,造成纹波过大,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更换。

网友L(2014-03-08):
学习了 记一下

网友M:
整流减压4007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开关电源的5V电压的问题用更换二极管的方法解决了,我分析是这样的,二极管的高频特性不行了,也就是说在高频状态下不能有效整流,造成纹波过大,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更换。
比较认同。

网友O(2020-06-17):
楼主你好;主要是换的那个二极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