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3-07):
今天一台冲压床子坏了,杨力的及其欧姆龙PLC控制。
本来输入侧有一个压力开关断开,机器不动了。着急生产我本意把压力开关短接,看图纸由PLC输出的24V电源经由开关输入PLC上端。我就想找跟线把上下两个端子接上。我刚碰到端子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输入侧的指示灯不亮,不输出24V了,那位老师给解答下,该怎么办?(本人真的不懂PLC)

网友A:
你的输入端应该有个24V开关电源吧,你换个开关电源再试下,好了的话,要短接的时候不用PLC输出的24V电源,直接经电源接到相应点上

网友B:
确定是PLC的24V吗?那个24V的容量可是有限的啊!

楼主:
24V开关电源和PLC输出的24V有一根线相连(就是操作按钮的电源也是我想端接的那根线)输入端只有220V没有24V。

网友C:
plc的dc24v电源坏了。
另用一个dc24v电源替代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外部的DC24V开关电源供电吧;

楼主:
今天厂家来人说输入侧烧了得换plc。plc24V与外部24V可以互换通用吗?

网友D:
呵呵;如果用外部的DC24V电源,PLC上的干脆就空起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厂家来人说输入侧烧了得换plc。plc24V与外部24V可以互换通用吗?
尸体还在不?
你试一下:将PLC输出的DC24V端子上的二根线拆掉,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24v
如果没有,找个DC24V电源,正(或负看你机器原来接的是什么)接到输入侧的com上,负(或正)点接到输入,看有没有灯亮,如果有,输入侧没有烧,挨个点,有不亮的话,那个输入点坏了。

网友E:
这款机型现在估计已经不生产了,要换就得买CP系列的了,如果只是内置的直流电源坏了,换个外置的就可以.
CPM2AE现在的替代品为CP1E系列的!

网友D:
CPM2AE现在还在销售的;

网友F:
看看接线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