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一台水轮发电机并网后无功输出很低是什么原因?有方法提高吗?

网友A:
那说明你的发电机并网功率因数很高,需要降低吗?

网友B:
别人怕无功高,你嫌无功低?

网友C:
他问的肯定是说功率因素很低,调节发电机的励磁试试看??

网友D:
无功功率低好哇,功率因数接近1,这是好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功功率低好哇,功率因数接近1,这是好事情。
对电动机是这样,功率因数越高越好。但对发电机是另一回事,要求发电机能输出一定的无功功率,因为电网的功率因数不可能为1,要发电机多发无功应该是调节励磁电流。

楼主:
我非常赞同5楼,可是加大励磁电流时无功反而低!

楼主:
我非常赞同5楼,只是加大励磁电流时无功会降低。

网友F:
该机端电压低了,并网后吃的全是有功功率。本人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船舶发电机2台并列运行,有一台横流补偿有问题,造成端电压低了70V左右(额定440v、60HZ、3~),结果吃的都是有功。另一台发电机吃了全部的无功功率和一些有功,电流高的吓人。

楼主:
8楼的师傅,改变并网的升压变压器变比就可以了?

网友G(2013-05-18):
不知两台发电机并网,都需要些什么技术要求,和技巧的,前段时间,有朋友找工作就考了他两台发电机怎么并联

网友H:
电压,频率相位。三个基本一致。即可满足。另外最好发电机的容比不超过3比一。发电机参数接近的并车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