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PLC用的CPU313C-2PtP,触摸屏用的KTP1000,上位机用的自己开发的软件。PLC上只有一个DP口,用双向RS485总线插头跟触摸屏走MPI通讯。上位机走MODBUS转MPI也插在同一个DP口上通讯。现在问题是单相,也就是PLC只与触摸屏通讯或只根上位机通讯都没有问题,但同时通讯就是出现上位机发任何指令,写任何变量,PLC可以收到,触摸屏也可以收到,但触摸屏就是不同步更新(比方说上位机把DB1.DBD1写成1000,触摸屏上不显示这个数据,但如果把触摸屏断电重启,屏上就会显示1000。同理,上位机再把DB1.DBD1写成3000,触摸屏上只显示1000,但是断电后重启又能显示3000..)

网友A:
搞不懂为何使用带PG口的总线连接器,使用MPI的总线连接器的出口连接触摸屏进口,触摸屏的总线连接器出口连接PC段的入口,两端终端电阻拨至ON的位置不是挺好。

网友B:
你是想要触摸屏或上位机都可单独工作吧,关掉一个不影响使用。那这样就应该上位机或触摸屏读写pLC,它俩不需要互相读写了,你的现象是触摸屏没读到PLC数据,重新上电才能读出来。在触摸屏上修改看看主机是否能读到,摘掉一个再试试,没用过这种触屏,是否这个触摸屏没有连续读PLC,或连续读PLC有地址要求。

网友C:
如果你的刷新频率没有问题的话,按照一楼的说法换下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