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3-03-08):
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各位说下了

网友A:
是不是可控硅!

网友B:
软启动吧~~~~~

网友C:
控制电机的应该是软启动器吧
楼主你把型号发一下

网友D:
三相可控硅调速?

网友E:
就是一个三相的SSR/SCR
台湾泰矽电子有限公司的早期产品!
这个一般就是快熔和双向晶闸管坏,控制板很少坏,很耐用的,内部用的是BUSSMANN熔断器 IXYS(艾赛斯)模块

网友F:
台湾泰矽现在的产品都有数码显示了;这是比较老了;
现在产地移到广州了;

网友G:
power regulator 功率调节器

网友H:
是啊,就是调功器,这个一般用在控制电阻炉加热方面的。

网友I:
调功率的!不知道接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F:
泰矽现在的产品是这样的;

网友J:
用于什么上的,负载类型是什么?

网友K:
温控仪输出模似量,给功率调节器负载电热丝,作控制温度用很好用。

网友L:
调功率的..

网友M:
可控硅,用在控制电机

网友N:
一般加热设备经常用到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般加热设备经常用到它的。
5楼的童鞋加上这位,差不多到边了,至于什么牌子我到不太清楚,设备的确是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