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

楼主(2013-03-08):
  断路器上面都会标着C20或者 D20等的数据,通俗一点说,C类自动断路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空气开关)用于照明等电路, 他的动作瞬间延迟小,所以一旦负载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切断,但对于电动机这种负载则不适合使用,所以就出来一种D型的,D型的用在电动机上,当电动机启动或者运转时突然转速变化而电流变化,他不会跳闸,但时间一长就会,,也就是说,他们两者跳闸时的曲线不同,但原理基本一样。数字代表脱扣电流!
  用电高峰时,电压降低,电流相对会变大
  负荷开关:是具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其灭弧能力有限, 可以带负荷分,合电路的控制电器。能通断一定的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但不能断开短路电流,必须与高压熔断器串联使用,借助熔断器来切除短路电流。负荷开关断开后,有可见的断开点,是其特点。
  隔离开关:是一种没灭弧装置的控制电器,其主要功能仅仅是在断路器断开的情况下分断,提供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以保证其它电气设备的安全检修,因此不允许带负荷操作。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接通或断开小功率电路。
  根据所采用灭弧介质的不同,断路器包括空气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关)、真空断路器、SF6断路器、油断路器等。民用建筑电气设计由于电压多为220~380V,断路器灭弧介质为空气,故称空气开关或断路器都对。但对于电力系统来说,就要具体对待识别了。断路器主要品种有:
  塑壳断路器、漏电断路器、小型断路器、高分段小型断路器、高分段小型漏电断路器、小型漏电断路器、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断路器:它能在负荷情况下接通和断开电路,当系统产生短路故障时,能迅速切断短路电流。它还能在保护装置的作用下自动切除短路故障。具有过流、短路自动脱扣功能,带有消磁灭弧装置,可以用来接通、切断大电流;空气气开关:断路器的一种,它的灭弧装置暴露在空气中,在空气介质环境中就可以完成消除电弧,空气开关和断路器的用法与功能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一般空开用在负荷较小的场合,断路气一般用在负荷相对叫大一点的场合!
  中高压线路的断路器,多采用在油、SF4介质中或在真空环境中完成“接通”、“切断”电流的动作,这种环境下,电弧很难存在或持续。
  联络开关,常见用在两台变压器的互锁中.在联络柜里,顾名思义就是起联络作用的。主要用在两个电源,两台变压器的配电系统中,两台变压器的主控柜分别出线到联络柜里面。联络柜的上,下口分别接两台主控的出线,即一个采用上口进线,一个采用下口进线,一般两台柜子要形成互锁,不能同时使用,平时只开其中一台,另外一台备用。
  分段器
  线路自动分段器,简称分段器,是配电网提高可靠性和自动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设备,广泛的应用于配电线路的分支线或区段线路上用来隔离永久故障;它不具备开断短路故障电流的能力,不能单独作为主保护开关设备,只能与电源侧前级开关设备想配合,在无电流的情况下自动分闸。
  重合器
  交流高压自动重合器简称重合器,是一种自具控制(即本身具备故障电流检测和操作顺序控制与执行功能,无需提供附加继电保护和操作装置)及保护功能的高压开关设备;它能够自动检测通过重合器主回路的电流,故障时按反时限保护自动开断故障电流,并依照预定的延时和顺序进行多次地重合。

网友A:
现在已普遍采用真空断路器及SF6断路器、有电脑综合保护实现自动重合及有故障主备自动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普遍采用真空断路器及SF6断路器、有电脑综合保护实现自动重合及有故障主备自动切换。
那是指用在10kV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普遍采用真空断路器及SF6断路器、有电脑综合保护实现自动重合及有故障主备自动切换。
那是指用在10kV以上的。
此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