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逆变器是把直流低压电转换成交流220V电压供给负载的一种电源转换装置,那么逆变器和变压器在本质上有哪些区别呢?下面我们给大家简要的说说。逆变器,必须是一种逆变装置组成的东西才能那么叫,他和变压器有直接区别,也就是说,他可以实现直流输入,然后输出交流,工作原理和开关电源一样,但震荡频率在一定范围内,比如如果这个频率为50HZ,输出则为交流50HZ。逆变器是可以改变其频率的设备。变压器一般是指特定频率段的设备,比如工频变压器,就是我们一般见到的那些变压器,他们输入和输出都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比如40-60HZ范围内才可以工作。

网友A:
胡说八道!!!

网友B:
逆变器里含有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胡说八道!!!
逆变器里含有变压器

网友C:
逆变器包括逆变变压器和整流变压器

网友D:
其实逆变器和整流器是一对矛盾体,整流器是将交流电变成了直流电;逆变器正好相反,是把直流电变成了交流电。这是字面的定义与解释。

楼主把“变频器”解释成了逆变器。因为只有变频器才是交-直-交的工作过程。

网友E:
变频器里的逆变器是通过控制IGBT的导通角来模拟交流电的

网友F:
逆变器输入直流,变压器输入交流

网友G:
逆变器是一种电源,变压器是电源中的一部份,逆变器中有变压器,开关电源(就是交流变直流那种)中也有变压器
变压器只是用来改变交流电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