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如题,不知行不行,所以问问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没这样用过,那时遇到的,基本上都是三相用电设备。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有个图,把线倒一下,就能用热继电器了

网友D:
要看继电器的型号,记的那种差动式的完全可以,因为它是对每相单独保护的,只要其中一相出现问题,就能动作!

这种热保护器可以用在单相,二相,三相回路中!

网友E:
可以,空调压缩机就这样用

网友F:
当然可以了。要把三个主触点串联连接,只接一相即可。这样整定值的设置与三相电路是完全一样的。即多少设定值就是多少,不用换算。否则,有些麻烦,设定值与实际动作值有一定关系,要换算一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了。要把三个主触点串联连接,只接一相即可。这样整定值的设置与三相电路是完全一样的。即多少设定值就是多少,不用换算。否则,有些麻烦,设定值与实际动作值有一定关系,要换算一下的。
是的,把三个热元件串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了。要把三个主触点串联连接,只接一相即可。这样整定值的设置与三相电路是完全一样的。即多少设定值就是多少,不用换算。否则,有些麻烦,设定值与实际动作值有一定关系,要换算一下的。
是的,把三个热元件串联。
这样就行~

网友I:
没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J:
可以用,将热继电器三个主触点串联起来,接在单相电路中。

网友K:
这个必须可以
我们好些地方都在使用!

网友L:
只要电流值相同,可以使用。

网友M:
可以用的,就和三相电一样用

网友N:
我在单相照明回路使用它配合接触器,作为超负荷保护并延时自动送电,很实用价格实惠。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了。要把三个主触点串联连接,只接一相即可。这样整定值的设置与三相电路是完全一样的。即多少设定值就是多少,不用换算。否则,有些麻烦,设定值与实际动作值有一定关系,要换算一下的。
是的,把三个热元件串联。
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P:
“能不能”——意识问题,“怎样”——学识问题。

网友Q:
这种热保护器可以用在单相,二相,三相回路中!

网友R:
可以的串联起来用就可以啦

网友S:
串联后调好整定值就行,一定要与所用电器电流相配!

楼主:
第一次知道这种方法,谢谢

网友T:
可以
同意各位前辈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