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响。

楼主(2013-03-08):
我们这天车变频调速,一档儿10hz,,最高50,现在问题是二档开始异响,我们已排除了机械和电机问题。

网友A:
shi me budong
www.linqudingli.com www.lqrsjx.com  www.sdlqrs.com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变频器输出谐波高造成的。

楼主:
施耐德71的 怎么看啊 看哪啊。

网友C:
是什么声音啊?要是载坡频率设高了,那么应该不管在什么频率运行都响

网友D:
电机风扇有无异响

楼主:
电机异响。框框的

网友C:
电机那么大的声音,就什么判断机械没有问题呢?如果怀疑变频器问题,那么给电机上工频电看看

楼主:
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因为我直接把变频器甩掉,就没声音了,声音挺好的。一投入变频器就完蛋了

网友E:
异响是怎么异响?能描述的更具体一些吗?是原件的电噪声?还是元件的机械噪声?在什么部位?异响的声音描述等等

网友F:
不行先换台变频器试试

楼主:
肯定是变频器的事情,低俗 10HZ  时没事情, 二档25HZ  就开始响了,减速机 框框的响。

网友G:
减速机 框框的响,就不一定是电气问题

网友F:
都是在多少频率时响?是不是共振的问题

网友H:
应该就是机械共振引起的!

网友I:
俺认为排除电机和变频器没有损坏的话,可能是谐波太大了,个人见解

网友J:
变速箱或传动轴有问题,请检查它们的轴承。

楼主:
肯定不是机械问题 。我不是说了,把变频器甩了,直接通电 ,电机就没事,不响,如果通入变频器,调速,到达25Hz  就开始异响了。 明白了吗 先生们

网友K:
调整变频器载波,应该是载波调太大了。

网友F:
如果只是在25HZ附近响,那就是共振问题,如果25HZ到50HZ都响那就要重新调整载波频率

网友L:
频率上去了,变频就保护,还是变频过载。我遇到过MM430控风机出过这现象。

楼主:
变频器不报警,我们把变频器自整定后,一档的时候10hz,电机转不起来,电流170A,整定前电机在一档时还转,只是二档时框框响。

楼主: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告诉我一下

网友M:
换便频器啊。。。。。。。。。。

楼主:
不想换,没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