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清新变成了黑寡妇~~~

楼主(2013-03-08):
今天收到了一个客户寄回来的模块,然后模块的电源端子处严重损坏。经过多次询问,对方都说是接的24V电源,直流的,而且正反极没有接错。但是,这24V,能烧成这样么?大伙觉得,他们回答的是不是假的?
唉,多可爱的一个模块,一下就被他们弄得跟非洲来的一样了,唉~~

楼主:
我总觉得,他们肯定是接成了22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他们肯定是接成了220V的
同意,肯定是接错了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对方咬着牙不承认~~~~~大家能支个招不?

网友B:
跟我们公司原来将220直接引入plc的输入,结果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C:
这样的情况肯定是不保修的,使用原因损坏的。

楼主:
其实,我也不想修。这个连外壳都弄成那个样了,没法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们公司原来将220直接引入plc的输入,结果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大家都这样觉得,但是,这个客户,牙齿咬得就这么的紧,非说使用正常。

网友D:
如果里面印刷线路铜皮爆断 或者有压敏保护的压敏损坏 可确定输入了错误的电压

网友E:
这个这个~~~~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里面印刷线路铜皮爆断 或者有压敏保护的压敏损坏 可确定输入了错误的电压
里面都烧得惨不忍睹了,各种电容都坏了。保护二极管都成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这个~~~~什么啊?
这,这曾经是个可爱的漂亮的模块。但是,现在不是了。

楼主:
我又给那边重新确认了下。他们这这样说的:“先是有一个24V的电源,这个电源是由220V电源转过来的。然后从24V处引出一排线,这一排线接了好多设备,其中包括我们的这个模块。然后,这些都是放柜子里的。开始的时候,还运行不错。然后没人动它,结果就发现里面冒烟了。然后打开柜子,拆下模块,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这个,会不会是那个电源转换器出问题了?

网友F:
难道你那个模块里没有过压保护.最简单装个保险电阻

网友G:
从图片和楼主的描述来看,电源接错。

网友H:
这个得分析,如果电压过高会瞬间短路!貌似好像是里面温度长时间过高才造成的。

这款是鼎实公司的Profibus转Modbus  通讯模块

网友I:
肯定是高压进去了;

网友J:
肯定接错了

网友K:
不必纠结客户的失误和死不承认了,给保修,吃一次小亏,抓住一个客户。

网友L:
或许,过流、短路,电源损坏……

网友M:
这个肯定是高压接人,而且不是一瞬间就能烧成这样

网友N:
烧真黑啊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不必纠结客户的失误和死不承认了,给保修,吃一次小亏,抓住一个客户。
说的对,现在的情况你说对方的技术人员接错了,让他们没面子,以后别的与你无关的事也有可能推到你们身上

网友P:
肯定是接了大电压~当事人不承认~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不必纠结客户的失误和死不承认了,给保修,吃一次小亏,抓住一个客户。
长期客户培养,赞成观点!

网友R:
如果是大客户就算了 小客户就收钱

网友S:
百分百接错了 24伏不可能烧成这样的

网友T:
肯定是人为造成的了啊。

网友U:
换新的吧!要讲信誉,哪怕是他搞坏的!

网友V:
烧得够惨的了,里面的保护措施是不是有些欠缺呢?

网友W:
同意,肯定是接错了

网友X:
如果电压错误的话内部的板子上的电路会有被烧断或者一大片被烧掉的。
如果有的话就肯定是电压问题。
这种状况一般都是电压错误导致!

网友Y: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什么大师搞的啊!!

网友Z:
看过了图片,不像220v进去烧的.因为220v进去限流元件立即烧断,不会长时产生高温.到像内部24v短路限流元件高温起火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不必纠结客户的失误和死不承认了,给保修,吃一次小亏,抓住一个客户。
说的对,现在的情况你说对方的技术人员接错了,让他们没面子,以后别的与你无关的事也有可能推到你们身上
恩,这个板子已经坏了,没法再修了,重新给他们换了一块新的。其实,换个模块都是小事,就是想知道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后才好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看过了图片,不像220v进去烧的.因为220v进去限流元件立即烧断,不会长时产生高温.到像内部24v短路限流元件高温起火烧的.
24V短路的话,在模块内部,这个应该不太可能,但是外部也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吧,220V瞬间高压,不知道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得分析,如果电压过高会瞬间短路!貌似好像是里面温度长时间过高才造成的。

这款是鼎实公司的Profibus转Modbus  通讯模块
这个,我名字都给抹了,你咋就发现是北京鼎实的了啊~~~厉害!!

网友AA:
还有一个   鼎  字

网友AB:
找错了电源,可能是接了220V,DC24V接正负接反也有可能,但是要看这个模块的内阻是多少?如果是DC24V烧的,那么他的电源应该也烧了。

网友AC:
参照其他品牌的质保条款:外形没有损坏,是质保的条件之一。

网友AD:
检查一下内部损坏的情况,在下结论

网友AE:
引用 网友Z:
看过了图片,不像220v进去烧的.因为220v进去限流元件立即烧断,不会长时产生高温.到像内部24v短路限流元件高温起火烧的.
同意此观点!

网友AF:
直接换吧!这玩意被毁成这样,没法修了

网友AG:
我去,白富美烧成黑屌丝了。。。

网友AH:
烧成这个样子了,一般来说是电源接错(交流220V)进去了!

网友AI:
我接触过一次,是把N线和24V地串接在一起了。 上了多次电均没事,突然有一次上次,PLC模块就冒烟了! 后来查看发现上述原因。

网友AJ:
接了DC48V电源?

网友AK:
看来模块的保护电路还要改进,设计者首先要找自身的不足,不要怨客户。把东西做好,做精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看来模块的保护电路还要改进,设计者首先要找自身的不足,不要怨客户。把东西做好,做精才是最重要的。
说得是,象这种差点引起火灾的事故不应该有

网友AM(2013-04-07):
回家做个破坏性实验,加220V或将直流24V反接,看看结果怎样,真相别会大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接触过一次,是把N线和24V地串接在一起了。 上了多次电均没事,突然有一次上次,PLC模块就冒烟了! 后来查看发现上述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你这种情况造成的。不过,电压是怎么从N级过来的呢。

网友AN:
好像是电源进线接触不良,发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