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上这个开关有什么用?

楼主(2013-03-08):
这个是施耐德ATV61HD30N4Z吸收板上看到的,按下去,就会短接,拨上来,就断开了。它在板上的标号是SW100.

网友A:
RC吸收方式选择,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就是向上拉的时候不与外壳通,丹佛斯上也有个

网友B:
就是一个跳线,方便出厂测试用。变频器整机进行绝缘耐压测试时断开跳线开关

楼主:
还有一问题,我用单相380(串了两个灯泡)给该施耐德变频器上电,开始显示IPL,我修改参数屏蔽掉了,可是又显示NLP,万用表量母线,没有电压。因该变频器整流器上半桥是可控硅,是不是必须三相380V输入,触发电路才能工作?

网友C(2013-05-22):
回复 网友B:
此开关按下 报直接接地短路
是不是要拉出就可正常工作

网友D(2013-06-22):
这个SW100是接地开关,就是进线Y电容的接地开关,在某些场合,如IT接地系统的场合需要将其断开。
另外,上面所说,给变频器输入2相电,变频器显示NLP,母线没电。这是因为CPU判断输入缺相后,可控硅电路检测不到输入电压的相位信号,可控硅不工作导致。 如果你要试机,在母线上加430V直流,再屏蔽输入缺相,变频器即可RDY.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