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水泵是单相电的
目前压力罐用到水泵  我在压力罐的输出端接了一个普通接触器和热保护器    这是水泵的一个电源
目前我想另外再接一个电源   就是不影响压力罐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再接一个开关,当然这个开关也用到普单相通接触器

请问我该如何接线呢

2个电源都能单独的工作而不互相影响...

网友A:
控制电路就像控制电机正反向一样的控制

网友B:
楼上真厉害,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真厉害,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我也是,楼主能不能说的清楚一些?

网友D:
楼主是说,使用两个电源吧;
1楼是说,将两个接触器互锁。

网友E:
你确定要这样用吗?就会出现互锁不了的情况啊!再接一条控制水泵接触器电源的回路,对了你的电源最好还是接同一相(当控制电压220v),以免零线烧断烧坏接触器。

楼主:
我现在就是零火 分开接   零线找零线    火线找火线
但是如果压力罐的接触器正在工作的话
我再手动按另一个接触器    漏电保护器就会跳掉

网友F:
那应该是漏保小了吧
原来设计是一个,现在你要再并一个
这样不是加大负载了!
换漏保还得考虑上端的线径是否可以承受末端负载。

网友G:
我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再并接一个接触器控制单相水泵?

网友H:
去买那种閘刀。有的卖的

网友C:
这个火线是同相的吗

网友I:
重新整理表述语言,看不懂啊

楼主:
就是说,一个泵    想用2套开关来控制     2套开关隔得远,但是有一套工作时不影响另外一套的电路部分...

网友J:
楼主是想在接条备用的线路吗

网友K:
如果是备用线路、在你水泵线这端把火线和零线找好、并联到你另一接触器的下端,同相的火线对应上口、零线对应上口、控制开关自己接吧。如果你这么接过跳闸,那一定是你把零火线接错了,导致按下后短路跳闸。

楼主(2013-07-11):
回复 网友K:
嗯,问题是压力罐液位控制器是自动的,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真厉害,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我也是,楼主能不能说的清楚一些?
我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