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我用高温海绵擦完后刚开始可以用,过了一段时间吸不了我以为氧化了用刀子刮干净了可是还不是吸不了   请教各位大侠帮帮解答下

网友A:
铬铁越擦越坏。
正确用法是:
新铬铁头开始加热到200度开始上锡,这时把所有的上锡面全部包上锡,并熔好,这时就有了一层保护层,在使用过程中也是要把不用的面长期上着一层锡,并不让氧化。千万不可以用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来擦。
这样可以发现,这个锡面是长期有一颗锡点,铬铁头也显得很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铬铁越擦越坏。
正确用法是:
新铬铁头开始加热到200度开始上锡,这时把所有的上锡面全部包上锡,并熔好,这时就有了一层保护层,在使用过程中也是要把不用的面长期上着一层锡,并不让氧化。千万不可以用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来擦。
这样可以发现,这个锡面是长期有一颗锡点,铬铁头也显得很干净。
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铬铁越擦越坏。
正确用法是:
新铬铁头开始加热到200度开始上锡,这时把所有的上锡面全部包上锡,并熔好,这时就有了一层保护层,在使用过程中也是要把不用的面长期上着一层锡,并不让氧化。千万不可以用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来擦。
这样可以发现,这个锡面是长期有一颗锡点,铬铁头也显得很干净。
吴工,我的尖形长寿头让人弄了,现在不沾锡了,看着上面有一层锈似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D:
用好点的焊丝!!

原来用便宜的焊丝,老是不好焊,改好的焊丝后,情况大为好转!每次只要在吸水棉上插一下,表面就很好了!

网友E:
你好挂锡的都刮掉了,肯定不就吸锡了!

网友F:
新电烙铁的烙铁头刃口表面有一层氧化铜,因此不沾锡。使用前先给电烙铁通电加热,用锉刀或砂纸将刃口表面氧化层打磨掉,在打磨干净的地方,涂上焊剂,立即蘸锡,使其烙铁头的刃口镀上一层锡。这时电烙铁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在以后使用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刃口不吃锡现象。这是由于长期高温工作,烙铁头刃口又被氧化了,我们称这种现象叫做刃口被烧死,还需要用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网友G:
长期保持有锡,不使烙铁头过热。

网友H:
你把烙铁头在擦干净,使用松香在上锡看看。我经常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I:
说得太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把烙铁头在擦干净,使用松香在上锡看看。我经常就是这么用的。
这才是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新电烙铁的烙铁头刃口表面有一层氧化铜,因此不沾锡。使用前先给电烙铁通电加热,用锉刀或砂纸将刃口表面氧化层打磨掉,在打磨干净的地方,涂上焊剂,立即蘸锡,使其烙铁头的刃口镀上一层锡。这时电烙铁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在以后使用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刃口不吃锡现象。这是由于长期高温工作,烙铁头刃口又被氧化了,我们称这种现象叫做刃口被烧死,还需要用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尖头的那种.不能打磨

网友L:
学习了,烙铁坏了一堆了都!

网友M:
用好点的头,好焊锡,干净松香,不要用硬东西刮烙铁头,就不会有问题哦

网友N:
不上锡的话直接把头埋松香里烧分来钟 然后泡松香里用锡丝上锡就是了

网友O:
对,电烙铁头要用助焊剂或松香即可沾锡。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铬铁越擦越坏。
正确用法是:
新铬铁头开始加热到200度开始上锡,这时把所有的上锡面全部包上锡,并熔好,这时就有了一层保护层,在使用过程中也是要把不用的面长期上着一层锡,并不让氧化。千万不可以用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来擦。
这样可以发现,这个锡面是长期有一颗锡点,铬铁头也显得很干净。
正是这个道理啊,说得太好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G:
长期保持有锡,不使烙铁头过热。
长期保持有锡,不使烙铁头过热。

网友R:
烙铁头尽量不要把表面那一层保护层破坏掉!

网友S:
除了以上方法外,还可以考虑在烙铁架上装一个微动开关上面并一个1N4007二极管,烙铁放上时开关断开,电源上串上二极管,减少了烙铁的供电电压,使烙铁在保温状态,烙铁头不容易过热。焊接时开关接通,二极管短接,烙铁工作在全压状态,不影响正常焊接。

网友T:
1、新的电烙铁,先通电加热后上锡
2、平时使用的时候不要让电烙铁长时间处在高温下。

网友C:
已经被破坏掉头上的那一层了,现在怎么办

网友U:
学习了 受用的经验

网友V:
怎么知道烙铁头到200度?

网友W:
主要是温度长期太高了烧死了头子,有氧化物所以不上锡了, 冷的情况下上电后在松香里边插边磨锡点就OK了。

网友X:
我一般把加热的电烙铁先放进焊锡膏里,然后在挂xi

网友O:
用恒温电烙铁是最好的。焊药或松香对焊接质量有一定影响,当天气潮湿时,这些残留物在电路板上会产生“爬电”问题。

楼主:
谢谢!!!由于我工作要经常用电烙铁所以经常在高温下,我试着用您的方法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那锡都变成黑色的杂质还影响工作,不用高温海绵擦得话好不方便啊

网友Y:
长期使用电烙铁接个电褥子的开关使时高档不怎么用时低档.

网友Z:
现在用的电烙铁头表面涂有一层防护层,所以与以前的纯铜电烙铁头相比可以有效防止焊锡与铜形成合金而碰坏镀锡效果,此防护层在与其他物品擦涂时表面焊锡形成的“镀层”会被碰坏,修复方法是配置修复液,用盐酸(洁厕灵)+锌(电池鋅皮)充分反映后备用,然后将电烙铁加热至化锡温度后将电烙铁头准备上锡部分快速侵入修复液,迅速取出后立即用焊锡丝在镀锡部分擦涂焊锡会镀在电烙铁头表面。

网友Z:
千万不能用刀、銼、砂纸等打磨烙铁头,特殊涂层一旦破坏,磨烙铁头就报销了。

网友AA:
我遇到过的不是烙铁的问题,当然,对新烙铁的使用还是要学习的
我们公司以前的采购图便宜,在淘宝上买的焊锡丝,
那东西一碰烙铁头,我勒个去,都不带化的...
所以,锡的质量也很重要

网友AB:
把烙铁头打磨干净,通电加热一定程度先蘸松香然后镀锡,搞过家电维修的镀锡就快点

网友AC:
"你把烙铁头在擦干净,使用松香在上锡看看。我经常就是这么用的。"松香 要不断的粘松香

网友AD(2013-04-23):
你说的这是老式烙铁头。新款有个涂层不能被刮掉。一刮掉就报废了。。

网友AE(2014-04-22):
6楼主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M:
氧化了,烙铁头上有一层保护层,你用硬东西刮了,那就没有用啦
用高温海绵抹干净,再插到松香里,再上焊锡就好了

网友Y:
烙铁铜头的不好,造成不沾锡。

网友AF:
学习了,各位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铬铁越擦越坏。
正确用法是:
新铬铁头开始加热到200度开始上锡,这时把所有的上锡面全部包上锡,并熔好,这时就有了一层保护层,在使用过程中也是要把不用的面长期上着一层锡,并不让氧化。千万不可以用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来擦。
这样可以发现,这个锡面是长期有一颗锡点,铬铁头也显得很干净。
非常准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