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程序?

楼主(2013-03-09):
最近看资料时候,经常听到主程序与副程序这两个词语,

它们是啥意思啊?有啥区别啊?

网友A:
子程序吗?

网友B:
应该是子程序吧

网友C:
应该是程序中调用的子程序吧,就是可以根据条件调用的程序啊

网友D:
知道“主程序”一词,但之前未见过“副程序”;
这方面了解得少。

网友E:
应该是那种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设备程序,有的用双机热备,有的是一个主PLC做主控,还有一个PLC做监控,监控的这个只有重要的测量控制点,两个同时都在运行,很多大型提升机会选用这种方式,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一类,那就不是主副程序,其实硬件也有主副两套。

网友F:
楼主还是把原文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