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断路器下面的三个红色旋钮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3-03-09):
各位师傅们,能具体说说它们的作用吗?

网友A:
是调节过载电流值的

网友B:
调节过载电流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调节过载电流值的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D:
楼上答案正确。

网友E:
调节过载电流值的,每项可单独调

网友F:
西门子这种东西还第一次看到啊

楼主:
这个是额定电流250A的,如果某相箭头对准10,那此相就可通过260A的电流吧???

网友G:
x/n是什么意思

网友H:
速断电流 10* IN =2500a

网友I:
应该是调跳闸电流的,我厂设备上有一种电子热继电器原理与此大致一样,热继电器有两个小互感线圈,马达线从中穿过,直接检测马达电流,过载时通过内部一个小继电器断开控制回路,不但可以调过载电流,还可以调过载动作时间!牌子是韩国现代,正常服役十七年了!

楼主:
这个是额定电流250A的,如果某相箭头对准10,那此相就可通过260A的电流吧???
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