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9):
   我公司是一家制造型工厂,车间较多,设备较多,分布面广,各车间用电均从主配电房内用电缆引出,因此,配电柜下方的电缆沟内电缆数量相当多,当初布线时有些电缆较长,但长得不多,就没有切断。现在电缆沟里显得非常乱,也不方便平时的检查和维护。
   现在公司计划搬迁,现就配电柜下方电缆如何布置向大家请教!购置电缆时一定会将电缆长度留余量,长的部分剪下来也没用,请问有好的处置办法么?

网友A:
正常余出部分会留在配电房那头吧,还有采购电缆时尽量算精准一点,余量不要太多。还有电缆要做好标示方便区别

网友B:
还是留合适了剪短好,长的留在缆沟里也没什么用,电缆多了太显乱。

网友C:
余出部分会留在配电房,尽量合适,不要超出太多

网友D:
不要超出太多

网友E:
新工厂都有机器布置图啊,机器在哪里,就从那里拉电缆到配电房
新工厂最好还是拉大电缆到现场,在现场分别装动力柜

网友F: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浪费了很多的线,都是直接剪掉的,难免会多放,因为余量不好控制啊。

网友G:
多余的就应该剪断。

网友H:
放线以后比好长短再接线
每根电缆一定要挂牌做标示,
在电缆沟内尽量把电缆整齐排放好。

网友H:
我是要求厂商放线后接线前比好长短再压端子接线。
每根电缆挂牌或者做好标示;
电缆沟内电缆尽量整齐排放。

网友I:
如果要尽量规整,主要还是在施工时控制;
余量或可置于电缆井内。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是要求厂商放线后接线前比好长短再压端子接线。
每根电缆挂牌或者做好标示;
电缆沟内电缆尽量整齐排放。
恩  这个方法好!

网友K:
电缆沟内分层的焊出镀锌铁架,将电缆分层的铺在铁架上,电缆的预留是怕损坏后无法对接恢复,预留长度是有规定的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L:
每条电缆两头做好标识。长度余量不要留太多。最好并排放不要相互緾绕。电缆太长堆在一起,通负载时电缆会有发热现象。

网友M:
可以算出各个型号的总长度,然后单独放线,可以减少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