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为什么整这么复杂?

楼主(2013-03-09):
三菱定位控制手册上的伺服的点动程序:
搞不懂为啥整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直接就是:

网友A:
实际程序中不会就两个点动,还有其它的定位控制,要考虑互锁、执行先后顺序等

网友B:
肯定有他的道理

网友C:
PLC编程要把可能发生的情况考虑周全,为了应对这些情况设计一些程序。所以PLC有一部分程序是为了应对这些情况的。

网友D:
这个应该要综合考虑全局
应该从整个程序中可以看出些端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