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9):
S7-300在程序下载时出现无法通过在线接口访问模块 CPU 314-2DP;
当我把仿真打开时又出现‘ 在线:找不到其它激活的伙伴’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说详细一点,用的是CP5512连接器还是PC适配器,在“set pg/pc”那里需要设置的,设置完成才能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