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0):
大家好!
我上个星期对一台设备进行改造,在把线路接完的时候,我打开设备,发现设备的伺服马达的CPU在报警。后来我就直接关掉电源!在开设备的时候,发现设备的一个继电器的显示灯未开启,后来我就测试电源,发现电源只有17V,而这个电源是由PLC直接供给的!后来测试了一下PLC(三菱QX42模块),发现输出的电源也只有17V的!希望大家能帮我想想,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QX42要外接24V电源的,你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
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模块,有外接供电电源!我只是接了一个X011的点啊!其他就没怎么动过啊

网友B:
没怎么动过,你到底是怎么接的?共阳接法,你量下这个外部电源没问题吧,还有其它的输入点是多少V

网友A:
红色是电源模块,那个是给各个模块工作时供电的,但是对于输入点还要外接电源的

网友A:
你可以看下Q的I/O模块手册,里面有接线图

网友C:
检查DC24V电源是不是负载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