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昆仑通态触摸屏内程序下到电脑

楼主(2013-03-10):
我们公司一共有4套一样的设备,其中一套的触摸屏出问题了,我想把另一台的程序下载到电脑,然后再上传到有问题的触屏。
问题
1,电脑要安装什么软件?(MCGS已安装电脑)
2,需要什么硬件?(比如USB线等等)
3,具体操作步骤?(请尽量详细,本人第一次弄)
4,电脑W7系统可以安装MCGS软件吗?

网友A:
文件菜单里有个上传工程,设通讯方式和你的线一样,一般的是USB方式,和线一样,也有用TCP方式的也就是网络方式,WIN7能不能装不清楚,我是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菜单里有个上传工程,设通讯方式和你的线一样,一般的是USB方式,和线一样,也有用TCP方式的也就是网络方式,WIN7能不能装不清楚,我是XP
好像W7 64位下不能安装MCGS

网友B:
不一定能下载,要看当时做程序时有没有允许上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能下载,要看当时做程序时有没有允许上传功能。。。
如果设置读写保护那只能重新编程?

网友C:
“工程上载”前如没打钩,只能找设备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上载”前如没打钩,只能找设备厂家。
谢谢你
看图片显示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能下载,要看当时做程序时有没有允许上传功能。。。
如果设置读写保护那只能重新编程?
可以跟厂家要备份,自己来只能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