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选择

楼主(2013-03-10):
 2台 90KW 的电动机,降压启动,一个电机一个启动柜,启动柜电源空开为400A ,请问我想在变压器室取电源线,应该使用多粗电缆 200米。如果配电室有个630A 的空开,可以当总电源吗啊》

网友A:
2台电机不同时启动,我认为用630A的空开是可以的,电缆如果用地埋方式的话建议用2根120平方的铜缆分别供电。

楼主:
这么大啊
同时启动 630A 空开不行吗

楼主:
知道的朋友说下呗

网友B:
可以做主电源

网友C:
每台90KW按每KW两安,大约180A。如果两台,大约360A,空开630A足够。
若总长200m,同意2楼的用120平方的铜缆。

楼主:
非常感谢了 明白了

网友D:
120平方是要的!

网友E:
单个电机额定电流是185A左右 电缆用一根240的 空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