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0):
请问老师们,文本显示器可以不经PLC来直接控制变频器吗,就是变频器的启停及频率调整。
请告知谢谢啦。我的QQ;425713902 若有案例更好。

网友A:
可以,只要两者之间建立起通讯就可以
如果是厂家做好的两者之间的通讯,那用起来就简单的多

楼主:
接线是用双绞线吗

网友B:
这个让我做我觉得没PLC就做不出来,请教高手们了

网友A:
这个你要先确定用什么品牌的,然后去找对应的资料,看手册,确定两者之间怎么连接

网友C:
现在变频器一般都支持MODBUS通讯;
文本显示器肯定是支持MODBUS通讯。
二者直接通讯即可。

网友D:
呵呵;不是什么品牌都可以的;

网友E:
我用过信捷触摸屏和变频,可以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