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0):
该变频器整流器的上半桥为可控硅,我用单相380V(串了两个灯泡)上电,开始显示IPL,修改参数后,屏蔽掉了。可是又报NLP,万用表测量母线,没有电压。P0-PA+之间的短接片已连接。是不是必须用三相380V输入,可控硅触发电路才能工作?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主要是因为我串了两灯泡。

网友A:
一个灯泡就OK了?

网友B(2015-12-02):
一个灯泡为什么好了 呢     两个怎么不行呢

网友C(2016-03-30):
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