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流怎么办

楼主(2013-03-10):
最近测量变频器其中一相比其他两相电流偏高五十个电流,感到挺奇怪的,检查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以前也遇到过,当时偏高一百个,当时也是稀里糊涂的弄得,求大神指点!施耐德变频器,ATV71,160KW的

网友A:
变频器在输人三相电压基本平衡的情况下,测其输人三相电流并不平衡。一般可有10%~15%差值,有的甚至达20%,这里指的是实际值,不同相的差值。其原因是整流二极管是非线性件,再加上器件的内阻抗等不同,使电流非正弦。因此使用变频器时要注意,当觉得三相电压不平衡差值较大时,可将输入三相电压的任何两相对换后,看差值有否减小,如差值小了就可用。这对中、大功率的电动机尤为重要。

楼主:
那要是输出电流偏差50个流呢

网友A:
如果长时间大于50A的话,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了,若朋友知道解决办法,给我个回信啊。大家互相交流才会有进步啊

网友B:
输入电流有偏差,如在20%以内,属正常现象,可如二楼所言,调换输入相试一下。不调也不影响正常运行;
输出电流有偏差,可测量一下输出电压,若输出电压的平衡度较好,应该是负载电机的原因。如输出电压严重不平衡,则需检查驱动电路和逆变模块有无异常。

网友C:
对二位老师的回答有疑问,为什么输入调2个相线就可能偏差小了?照单,输出是不是换个相,偏差也会小?
有没有可能是变频器问题,电机问题,亦或电网问题。

网友D:
我也是有同样的疑问,类似于楼上兄弟的问题
求咸工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E(2016-07-24):
有两种原因:一.IGBT内阻变大。二.驱动电路的功率器件光耦性能变差。此类故障的特点是,输出电压三相平衡,而三相电流不平衡,不容易发现故障原因。

网友F:
施耐德ATV61 71出现这种情况驱动板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我修过台250KW的  带灯泡作负载输出电压很平衡  带11KW小电机也正常   但是在现场接200KW电机就偏流差不多60A   频率越高偏流越多  后来检查出是驱动板有路驱动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正为这个问题苦恼,接手一台蓝海华腾的机器22KW,跳EFAL(模块故障)换管压降电路,换霍尔传感器,换驱动所有光耦, 但是驱动电压跟波形偏差10V左右电流偏差10A。麻烦您帮忙分析下,感谢!!!

网友H: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3870

我也遇到过,后来修好了,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