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0):
单位要用人工湖里的水绿化浇地,已经安好了水管(直径80的铁管,中间装了13个25的阀门浇水),现在需要选择水泵,已知人工湖与最高点的海拔相差40米左右,问该选什么样的水泵才能满足绿化浇水问题,望回复。谢谢~~~·

网友A:
我给你找了一部分有关水泵种类及原理,选型的知识,不知能否帮上忙http://wenku.baidu.com/view/59b5ac4e2e3f5727a5e96283.html

网友B:
先算用水量
然后再确认洒水的压力
这样就能知道你该选什么型号的水泵了!

网友C:
使用黄海高程45M的水泵至于每小时的抽水量要视乎一次开多少个阀,有条件最好加装变频器压力调到0.4MP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黄海高程45M的水泵至于每小时的抽水量要视乎一次开多少个阀,有条件最好加装变频器压力调到0.4MPa左右。
绿化浇水 没必要加变频器吧!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