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0):
多大的线承受多大的电流怎么记啊?老忘,请教各位师傅了。。。我是个菜鸟。。。

网友A:
从来不记这些东西,就是查表。电缆截面不同,载流量不同;电缆敷设形式不同,载流量不同;电缆敷设环境和温度不同,载流量不同;电缆材质不同,载流量不同...。这么多不同,怎么记?如何背?脑子太累了。查表即可。把所有的条件确定后查表,一目了然。据说现在的载流体,又有一种新的材质,叫“铜包铝”,导体芯是铝材质,表皮包一层铜,很漂亮。但载流量怎么算?哈哈,要查供销商提供的载流量与截面的关系表才能确定。

网友B:
这个你要是多做几次设备的电气规划就记住了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记这些东西,就是查表。电缆截面不同,载流量不同;电缆敷设形式不同,载流量不同;电缆敷设环境和温度不同,载流量不同;电缆材质不同,载流量不同...。这么多不同,怎么记?如何背?脑子太累了。查表即可。把所有的条件确定后查表,一目了然。据说现在的载流体,又有一种新的材质,叫“铜包铝”,导体芯是铝材质,表皮包一层铜,很漂亮。但载流量怎么算?哈哈,要查供销商提供的载流量与截面的关系表才能确定。
是不是铜包钢吧

网友D:
有铜包钢,也有铜包铝!

铜包铝最早是用在音响上面的,据说能改善音质。不过后来差不多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了,因为在市场上有人将其当作铜线来卖!

而钢包铜主要是用在要受很大拉力的地方!

网友E:
1楼查表是一种方法,适合于案头的工作;太多的东西记不住,记住需要记住的。
现场的应用,可记住一些典型的数值,或者使用经验方法(例如口诀)。

网友F:
其实导线的截面积就那几种,乘的倍数也基本上是递进的,应该很好记的吧

网友G:
记不住是因为不想记。

网友H:
把常用的记住啊,比如说50一下就行

网友I:
铜导线的载流量等于1平方线的载流量(室内12A、室外13.5A)乘以导线截面积的0.625次方。

不过现在的线很多不是国标的要注意哟。

网友J:
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铜导线承载10A电流时会使导线产生明显温升,但是是安全的,但要注意导线越长产生热量越多,所以距离较长时同样电流选测导线截面积偏大(可以降低损耗)。

网友J:
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铜导线承载100A电流时会使铜导线烧红引起火灾。

网友J:
当你绕制变压器或电机时,由于散热不良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铜导线承载4A电流为佳。

网友K:
我也是个菜鸟,反正我一般是1平方的线带4个电流,2个KW

网友L:
塑料
(橡胶)
铜电缆长度小于
80
米推荐值,
交联聚乙烯电线可以适当减小。
(

供参考
)
2.2K
一下
=1
平方毫米

3K=1.5
平方毫米

3.7K-5.5K=2
平方毫米

7.5K=2.5
平方毫米

10K-15K=4
平方毫米

18.5K=6
平方毫米

22K=10
平方毫米

37K=16
平方毫米

45K-55K=25
平方毫米

75K=35
平方毫米

90K=50
平方毫米

110K=75
平方毫米

要考虑的还有很多,高压电机还有
6000V

10KV
之分。再开考虑还有
110V
电机
,
即便是
380V
星形接法的电机还可以使用三角接法在三相
220V
电路中使

,
这些都不适合上面的线规

网友M:
铜芯2.5及以下的乘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