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1):
比如,我在界面上有各种按键,各种输入,输出框,我想看看这些输入输出框的发送及返回值是否正确。该怎么调试?
用什么软件?怎么做简单的操作。其中MCGS做主机。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
带MODBUS RTU的工具更好 这个我发的帖子里有好多这样的工具 你可以去下载

网友B:
建议楼主分开调试的时候,在屏上把从站相应的时间设置长一点,这样你在串口调试助手这块就有足够的时间响应来自屏发出的命令了!

网友C:
MCGS本身就有调试功能啊,可以在线实时调试!

楼主:
怎么使用呢?
我用的是MCGS触摸屏,想把程序下载到屏幕里。然后用串口线和电脑相连。屏幕上发送数据,在电脑上能看到相应的数据和地址。
另,从电脑上发数据,在触摸屏上看到相应的地址和数据。我该用什么软件。该怎么操作。?

楼主:
现在手头只有一个屏,想看看屏发送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
该怎么调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只有一个屏,想看看屏发送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
该怎么调试呢?
其实用一个只要可以计算CRC校验的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只有一个屏,想看看屏发送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
该怎么调试呢?
首先您得对MODBUS RTU报文格式熟悉 呵呵 否则没法搞

楼主:
连线的部分,从屏中出来的线与USB转485串口相连,这样可以么?接上以后,我发现串口调试助手一直在不断地接收数据。但是屏没有做任何操作。

网友D:
modbusslave 或poll软件就可以

网友E:
你说一下你的数据是怎么发送的,送到哪里?然后怎么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