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1):
S232串口分配器是一个拥有RS232〝主串口〞(master)及三个RS232〝从串口〞(slave)的分配器。我们可以向〝主串口〞传送命令,则S232分配器会同时向三个〝从串口〞转发出命令。于是任何与〝从串口〞连接的设备会提出响应信号。此时我们S232分配器会把接收的响应信号转送到〝主串口〞。

  从硬件的角度来考虑S232串口分配器,我们可以发现,RS232是一种点对点的传输界面。所以我们无法直接把多个RS232信号并接在一起。因此我们S232上面的串口必须令每一个RS232串口是独立的,但是逻辑信号是并接的。
  由于RS232信号是一种共模(共地)信号。如果不同RS232设备间拥有较大地电位差情况下,可能造成RS232界面IC及相关半导体组件的耐压不足而损坏。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不同的RS232串口间要进行地电位隔离动作。此时您就必须选购拥有地电位隔离型号。
  从软件的角度来考虑S232串口分配器。我们的〝主串口〞控制台,可能是PC或PLC,而〝从串口〞设备则必须拥有监听及应答能力,否则〝主串口〞将无法分辨是那一个〝从串口〞送来资料。
  从使用效益的角度来考虑S232串口分配器。我们的PC或PLC可以直接利用RS232串口就能同时连接3个RS232设备。如果RS232设备间可能出现较大的地电位差,则我们可以利用地电位光电隔离的特性,来避免信号干扰,或半导体组件烧毁问题。

网友A:
感觉这个是只能向下广播,双向的做不到

楼主:
可以的哦,主串口同时发数据给从串口,从串口分时段发数据给主串口哦。

网友B:
如果用无线数传模块就不需要那么多串口线,而且十分方便。可以上www.sendbow.com,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