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1):
触摸屏是北京昆仑通态的PLC是欧姆龙的  怎么才能把触摸屏的上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mxgse上面用新建工程吗?

网友A:
上面有个工程下载,先把连接类型弄好,是USB的还是网络的设好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类型选好了 还是不能下载  电脑用新建一个工程嘛?

网友B:
您说的是触摸屏的程序上载到电脑吗,上载功能需要在下载程序时勾选支持上传
上载的操作步骤是使用USB线或网线和电脑进行连接,打开MCGSE程序,文件菜单下有个"上传工程"选项

楼主: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嘛?

网友C:
开发者如果禁止上载的话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D:
用以太网 把PC 和屏的IP设在一个段上 其他的看选项 需要填什么就填什么

网友E:
如果在下载程序时没勾选支持上传  是不能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