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设计

楼主(2013-03-12):
如何用单片机知识设计烟雾报警器装置

网友A:
题目疑似可简化为“第一次怎样玩单片机”。

网友B:
先了解这个装置的构成,或者说你应该多看看别人的产品设计的思路
然后明确自己要做哪种,大的目标确定了,就可以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