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我使用wincc运行画面点上面的操作按钮没有反映,我把按钮的属性内容切过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define PIC_0 "远程控制.PDL"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OpenPicture(PIC_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wincc运行画面点上面的操作按钮没有反映,我把按钮的属性内容切过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define PIC_0 "远程控制.PDL"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OpenPicture(PIC_0);
斜杠後的不用看了,就是註釋啦。

唯一的一句就是OpenPicture(PIC_0);

該函數用於打開畫面:
格式為:OpenPicture("畫面名稱");

因此,PIC_0這裡可以看作存儲畫面名稱的字符串變量,如果該變量中沒有實際存在的畫面名稱,自然不會有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wincc运行画面点上面的操作按钮没有反映,我把按钮的属性内容切过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define PIC_0 "远程控制.PDL"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OpenPicture(PIC_0);
斜杠後的不用看了,就是註釋啦。

唯一的一句就是OpenPicture(PIC_0);

該函數用於打開畫面:
格式為:OpenPicture("畫面名稱");

因此,PIC_0這裡可以看作存儲畫面名稱的字符串變量,如果該變量中沒有實際存在的畫面名稱,自然不會有反映。

那怎么样才能在我的电脑上打开画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wincc运行画面点上面的操作按钮没有反映,我把按钮的属性内容切过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define PIC_0 "远程控制.PDL"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OpenPicture(PIC_0);
斜杠後的不用看了,就是註釋啦。

唯一的一句就是OpenPicture(PIC_0);

該函數用於打開畫面:
格式為:OpenPicture("畫面名稱");

因此,PIC_0這裡可以看作存儲畫面名稱的字符串變量,如果該變量中沒有實際存在的畫面名稱,自然不會有反映。

那怎么样才能在我的电脑上打开画面了?
看來理解能力差的人是學不好Wincc的,就像C語言一樣,不是所有人都能靈活運用的。

上面已經寫的那麼清楚了……
該函數用於打開畫面:
格式為:OpenPicture("畫面名稱");

如果你的項目中存在一個名字叫 畫面名稱 的畫面,那麼上述語句即可打開。

网友B:
"远程控制.PDL"
这个画面有没有?

网友C:
为什么把我的回复删了?没看明白我回复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肯定没有找到"远程控制.PDL"这个画面,真是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