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现场用到有西门子200的PLC CPU224CN一台 3台MM440变频器

不到1年的时间,烧了两台变频器,一台PLC,维修后发现变频器是输入端烧毁,PLC是内部电源烧毁,

经过测量三相电均为400V,PLC单相供电电源是230V,均属于正常啊,

备注,变频器所带负载是离心机,惯性较大!不知道什么原因烧毁的,一般都是现场离心机扭矩过高跳停的时候容易烧毁设备,

PLC供电前加了滤波器的!

把PLC和变频器相关的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A:
呵呵;可以把PLC电压改成AC110V的;
至于你测量的电压,只是这一时刻的,不代表烧的时候电压也是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可以把PLC电压改成AC110V的;
至于你测量的电压,只是这一时刻的,不代表烧的时候电压也是这个值;
西门子200的PLC宽电压没有那么宽吧?!加隔离变压器如何?

网友A:
西门子200的PLC AC/DC/RLY 电源的电压范围:AC85~264V
如下图所示:

网友B:
230V应该没问题,有可能是电源自身问题,不放心就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刚在另外一个网站也看到楼主的问题了.
我估计问题在变频器.

可以在PLC空开后面加上一个隔离变压器.
或者换个变频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压不稳,线路的问题,你们的变频器用没用再生制动方式?

网友E:
上个烧掉的图,便宜于帮你分析!

从高备烧的轻重有助于问题的分析!

网友F:
个人还是电网电压在某一时段升高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在另外一个网站也看到楼主的问题了.
我估计问题在变频器.

可以在PLC空开后面加上一个隔离变压器.
或者换个变频器.
现在情况是老是在离心机扭矩过高 跳停的时候 烧设备 离心机惯量很大 没有加制动电阻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

电源总开关——分两路,一路去PLC,一路去变频器,

变频器空开——变频器输入端——变频器输出端——离心机电机
PLC空开——滤波器——熔断器——PLC电源

当时烧毁PLC的时候 PLC端的熔断器都是好的 没有熔断呢

网友G:
首先考虑加隔离变压器;其次PLC供电前加了滤波器你这个没有意义;要加滤波器也应该是每台变频器前面加变频专用型滤波器!加滤波器作用是:对电磁环境要求较高的场合,用于抑制变频器产生的传导干扰和无线电干扰,防止变频器工作时,变频器输入端对电网和其他数字设备产生的干扰,同时具备共模和差模抑制能力。

网友G:
变频器输配离心机电机?原因就在这里了;对于经验丰富的电气人员都知道;变频器输配离心机电机将会对电网和其他数字设备产生非常强烈的干扰!
个人感觉你PLC电源及二次控制回路电源端加隔离变压器;变频器电源端就不要经过隔离变压器了;而且每一个变频器电源进端分别加一个变频器专用滤波器!

网友G:
如果还有问题希望楼主将你的电路图传上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程序就不用了;电气人员还得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还有问题希望楼主将你的电路图传上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程序就不用了;电气人员还得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
笔记本在现场放着呢 下个礼拜一我把图贴出来 没啥可保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还有问题希望楼主将你的电路图传上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程序就不用了;电气人员还得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
谢谢这位仁兄了啊 非常感谢

网友H:
加装隔离变压器是一种方法,两种设备都是开关电源,电源端不能完全隔离.

网友I:
“一般都是现场离心机扭矩过高跳停的时候容易烧毁设备”
是不是因为它,使得电压高了?
“PLC单相供电电源是230V”
用仪器看一下峰值。
你就听一楼的改一下吧。

网友J:
在变频器那里加制动电阻,因为离心机惯性很大,电动机上面有感应电压,应该让电动机快速停下来。

网友K:
你要把你控制柜的布局图,设备布置图以及设备主进线图,这样才能分析具体是哪个环节造成的故障,只是这个现象很难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要把你控制柜的布局图,设备布置图以及设备主进线图,这样才能分析具体是哪个环节造成的故障,只是这个现象很难说明什么问题。
你好 图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L:
国外设备一般输入都没有保护,需要自己另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都是现场离心机扭矩过高跳停的时候容易烧毁设备”
是不是因为它,使得电压高了?
“PLC单相供电电源是230V”
用仪器看一下峰值。
你就听一楼的改一下吧。
问题是变频器也烧了啊!!

网友K:
PLC烧属于正常,变频器侧未加输入电抗器而且PLC电源未做隔离。
变频器烧具体是怎么个坏法?炸机?发个图片过来看看。

网友M:
变频器是输入端烧毁,PLC是内部电源烧毁

明显是有与变频器造成电压波动引起的,PLC可以考虑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或者采用DC/DC/REL的200PLC,
变频器可以考虑进线开关后加压敏电阻,开关容量要小一些,这样改造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是输入端烧毁,PLC是内部电源烧毁

明显是有与变频器造成电压波动引起的,PLC可以考虑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或者采用DC/DC/REL的200PLC,
变频器可以考虑进线开关后加压敏电阻,开关容量要小一些,这样改造成本低
谢谢了!我后续试试效果啊!

网友N(2013-04-29):
回复 #20 山古老楼
我虽然没有搞这行,但是这个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变频器那里加制动电阻,因为离心机惯性很大,电动机上面有感应电压,应该让电动机快速停下来。
很有道理 说的太好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