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两台变频器带两台同轴异步电机,一台电机跑30Hz,6000V,另一台电机(加载用)跑30Hz,3600V,加载用的电机降频时,第一台电机的输出电流增大。我的问题是加载用的电机频率降到一定时第一台电机的输出电流不再增大,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截止频率是根据什么得到的呢?又是什么限定了主拖电机的输出电流了呢?

网友A:
这个电机是中压电机(3kV)?首先,控制电机的变频器有什么功能?都是V/F控制吗?还是可以矢量控制?即有转矩控制功能呢?

楼主:
两台变频器    如果都是VF控制的话  可以将第一台电机加到满载,如果第一台是矢量控制,加载用变频器用VF控制,就加不上了   只能加到130A,想加到135A,电机的额定是139A(第一台电机,星接),第二台电机是角接的

楼主:
电机是星接10KV, 角接6KV,现在主要是不知道星接角接对矢量控制的参数有什么影响,所以现在只是用星接

楼主:
没有转矩控制功能,程序里没添加,我们自己做的程序,

网友A:
自己的程序和自己的变频器?没转矩控制?那可就不好说了。你能单独对变频器的输出进行独立的电压设定和频率设定吗?也就是独立的控制电机电压和频率吗?如果能,就可以直接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