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我的设备是:280W太阳能电池,1000W纯正玄波逆变器,两块12V100AH电瓶,我主要是白天用。白天我一边充电一边用,充电电流3.5A左右。请问这样行吗?

网友A:
给出的条件不够 负载功率和使用时间是多少没说 另外你缺少了个充电控制器 这个很有必要,因为太阳能电池组件的UI是非线性的 只有通过控制器里面MPPT(最大功率点追踪)电路才能保证太阳能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