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基本上分為2種:
1、日系派:特殊的實時時鐘的地址,直接選用即可。
2、歐系派:使用讀取時鐘指令來將時鐘讀取到普通的寄存器中。

网友B:
请先把用的PLC详细品牌/型号讲清楚;

网友C:
那kachakacha讲的比较清楚了,根据你的PLC来照着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