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今天修了几块电源起不来的板子,现象是输入200VDC有啸叫,正常的好板早就正常工作了。按以往的经验,把和3844的1脚有关电路的电容都焊了一遍,还是不好,就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一看,波形不对,阻尼振荡没有了,这个和RCD钳位电路有关系,重点二极管,一换果然好了。然后在用二极管挡两换下来的二极管,正常呀?和好的对比也一致,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改用电阻挡量,正反向都在200k以下,这就不对了。

各位搞维修请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误判了,二极管挡对了,再用电阻挡比较一下。也许会发现问题

网友A:
这是个好经验,遇到不好判别的故障时,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二极管有问题很多时候是用数字万用表量不出来的 但不一定指针表量不出来 指针表量起来是好的 不一定就真是没有问题的(本人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二极管例子,就不一一例举了)
一句话:维修靠经验更得靠理论指导经验 这样在遇到新问题时才能解决

网友C:
以前为了修电子电路,专门买了一个机械表,那些硬件只有机械表测量才会更理想一些。
数字表机械表,各有各有功能,相互有不可替代的地方。

网友D:
量二极管一直都用二极管档,根本没想会不行

网友E:
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触摸屏电源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量二极管一直都用二极管档,根本没想会不行
我也才如梦方醒!谢谢楼主!

网友G:
须知什么是非线性元件。

网友H:
楼主说的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一直在使用二极管档,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会不会和楼主的表有关啊。二极管档测的是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一直在使用二极管档,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会不会和楼主的表有关啊。二极管档测的是管压降。
有可能的,关键是看表的测试电路是怎么样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测不准。我用的是福禄克的17B,18B,787都测过一样的。

网友I:
谢谢让我又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一直在使用二极管档,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会不会和楼主的表有关啊。二极管档测的是管压降。
确没遇到,但那多赞同,又似乎,好像......
楼主是不是用手捏着表笔与二极管腿?
表有问题?

网友K:
这说明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了,赶紧换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触摸屏电源部分
用二极管量触摸屏电源部分有什么反应?
是不是表显示有数字跳动?电阻不是无穷大?
如果是类似的状况,那你用二极管档测量24V电源的24V 与0V是一样的(当然是不带电的情况下)
手头没有HMI,没法确认。。。

网友M:
数字和模拟各有距限性,只有相互配合取长补短。

网友N:
在线测量可能测不准,但离线测量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另,3844不应该产生阻尼振荡,如是阻尼振荡,那么电路就不正常了。

网友O:
我也碰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P:
呵呵;万用表配个好一些的,另外二级管档与电阻档分别测一下,还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线测量可能测不准,但离线测量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另,3844不应该产生阻尼振荡,如是阻尼振荡,那么电路就不正常了。
是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波形不对了。

网友Q(2013-10-28):
回复 网友A: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在10K左右的就测试不出来,所以可以换成电阻档最大档位,如果是指针表,最好置于10K,或者100K,无穷大最好。有的管有几十K的反向阻值,通电工作性能很差,甚至不能工作。

网友R:
表太差了

网友S:
示波器测输出电压不对,怎么个不对呢?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T: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U:
这是个好经验,维修时可以试一下。

网友V:
对器件的理解,对表的应用问题。不要怪表,怪人比较合理的。

网友W:
二极管档,会不行?不只听响,看数值。二极管档也有数据可究的吧?

网友X:
搞维修电子表与机械表都要准备

网友Y(2014-01-26):
楼主的二极管判断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Z(2017-12-07):
还是机械表用途多,有些故障还是要靠机械表能查出来。数字表只是好读,档多,分的细。正常我们应该准备一样一块就对了。要习惯使用机械表。

网友AA: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二极管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反向的压降,而电阻档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当二极管漏电 绝缘变差【PN结】时,或内阻变大时,电阻档的作用就明显了,一发现隐藏的故障,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就这个问题就有论述,此招维修开关电源特别有效。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变频器维修者,应该熟悉各种测量工具的优缺点,做到各种测量工具配合使用,比如大头表测电容比较好,数字表测量集成电路 运放比较好【输入阻抗大】,示波器能侧波形与电压,并且两种波形可以比较,。。。又比如当三相电有一相对地漏电时,用数字表测量三相电压正常时,用电笔测B相氖管微亮,说明B相肯定有问题,万用表只能测平均电压,及波形的幅度,而不能反映波形的的证实情况,比如经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特征,比如波形有谐波 尖波 凹陷 失真 不陡峭。。。这些都是影响变频器运行的客观因素,还有好多,我就不依依介绍了。

网友AB:
用数字万用表的任意电阻档测二极管正反向,来判断二极管,必须保证万用表的电阻档开路电压大于0,7V,且能够输出足够的电流以使二极管正向导通,能够形成正反向差别,才可做为判断的依据。
只有200欧姆档的数字万用表,才有这个能力,而这个挡位,一般也就是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具有这样的电阻全档能力的数字万用表,不多。
关于这个问题,网上有专题讨论,“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可显示最大电压、输出电流特性,对电路板在板测试及判断的影响”,结论是,在保证在板元件耐压安全的前提下,这2个电压尽可能高些,比如,达到3V左右,且能够提供1mA的恒流。这给如何选择数字万用表,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依据。

网友:
                                #40楼

                            以下是引用gku0223KKXxJ在2017/12/7 19:00:17的发言: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二极管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反向的压降,而电阻档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当二极管漏电 绝缘变差【PN结】时,或内阻变大时,电阻档的作用就明显了,一发现隐藏的故障,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就这个问题就有论述,此招维修开关电源特别有效。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变频器维修者,应该熟悉各种测量工具的优缺点,做到各种测量工具配合使用,比如大头表测电容比较好,数字表测量集成电路 运放比较好【输入阻抗大】,示波器能侧波形与电压,并且两种波形可以比较,。。。又比如当三相电有一相对地漏电时,用数字表测量三相电压正常时,用电笔测B相氖管微亮,说明B相肯定有问题,万用表只能测平均电压,及波形的幅度,而不能反映波形的的证实情况,比如经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特征,比如波形有谐波 尖波 凹陷 失真 不陡峭。。。这些都是影响变频器运行的客观因素,还有好多,我就不依依介绍了。
说的很全面,感谢。又学到了新知识。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二极管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反向的压降,而电阻档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当二极管漏电 绝缘变差【PN结】时,或内阻变大时,电阻档的作用就明显了,一发现隐藏的故障,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就这个问题就有论述,此招维修开关电源特别有效。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变频器维修者,应该熟悉各种测量工具的优缺点,做到各种测量工具配合使用,比如大头表测电容比较好,数字表测量集成电路 运放比较好【输入阻抗大】,示波器能侧波形与电压,并且两种波形可以比较,。。。又比如当三相电有一相对地漏电时,用数字表测量三相电压正常时,用电笔测B相氖管微亮,说明B相肯定有问题,万用表只能测平均电压,及波形的幅度,而不能反映波形的的证实情况,比如经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特征,比如波形有谐波 尖波 凹陷 失真 不陡峭。。。这些都是影响变频器运行的客观因素,还有好多,我就不依依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