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三菱Q61P PLC  我用欧姆龙的通讯线可不可以通讯,新手帮帮忙

网友A:
Q61P只有1个电源模块而已。

你再找找是否有Q01,Q02之类的,这才是CPU;

需要专用编程电缆,可自制。

网友B:
这是电源,与之相邻的才是CPU;
电缆型号:QC30R2;

楼主:
自制方法可以告诉一下嘛?

楼主:
plc是三菱Q61P的通讯线怎么做???

网友C:
你不会让电脑和电源模块通信吧

网友D:
红色电源后面那个才是cpu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