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2):
 新手求三菱编程软件安装说明,急急急。。。。。。。。。。。

网友A:
安装 Gx Developer
1,关闭所有正在使用的三菱软件,以及其他办公软件,杀毒软件,防火墙
2,依次执行:
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这步是打一个补丁)
D:\886\ENVMEL\SETUP.EXE (这里是安装MELSOFT通用环境)
D:\886\Developer\SETUP.EXE (这里是安装主程序)

在执行主程序安装的时候,时间有点长,请注意几点:
1,填公司名称、用户名,尽量使用数字或英文,不能用中文或特殊符号
2,安装序列号是570 986818410
3,不要修改安装路径
4,尽量所有勾都不要打,特别是“监视专用”
5,半路不要关闭安装程序,直到出现: "本产品安装完毕"

网友B:
风版列的很清晰了,但我喜欢打SFC的那一个勾,你自己决定

网友C:
一楼说的很清楚了,监视专用不要打,其他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