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的事情

楼主(2013-03-12):
 做一个检测的东西,就是干扰大,基本上无法测量,示波器波形上全是毛毛的。接地,加滤波器,什么什么的办法都试了一下,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我的机构是用步进电机带动传感器转动,结构上没法用其它方法改变。于是乎上网搜索,网上有买伺服的说,伺服电机的干扰比步进电机小,于是用伺服测试,发现伺服电机的干扰更大一些。这样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不要神化伺服电机。
至于我是做什么用的设备,这里我可以不用说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的信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而且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的干扰更大。
就这样一直找干扰源很久,这个实验一直没有进展。因为我要的是波形,现在波形长了毛,客户肯定是不会接受的了。
后来,我换一台步进电机,而没有装上传感器,就这样把电机丢在地上转动,这时示波器上的波形显示非常漂亮。再把电机和传感器碰上,波形又出现了,这一下子就明白了,电机通电时产生的感应信号从金属的壳体上一直传进了传感器。
终于找到了干扰源,于是把电机和传感器绝缘连接,问题解决。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并不是靠经验来完成,也不是靠理论完成,而是靠偶然的巧合+运气来解决的。

网友A:
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B:
第一次可以说是偶然的巧合+运气,下次再碰到就是经验了;

网友C:
偶然的巧合+运气也是因为你的经验或是你的试验告诉你其他办法都不行,只能试试这种行不行了

网友D:
呵呵,楼主的案例很有共享性,但楼主的结论我不认可。解决问题,在于发现,而发现离不开原理和基础理论的支持,否则很难发现,或很难对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而楼主的案例,发现和理论分析与解释都是非常清晰的。应该提示我们,遇到问题,应该采用波形诊断方法,比如,怀疑谁,先把其屏蔽掉,比较屏蔽前后的波形状态,这样的测试叫做排除法,应该是一种“发现”的常用手段。

所以,“发现”不是靠经验,也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和熟知系统的原理,采用正确的逻辑分析方法。嘻嘻嘻

网友E:
这个讨论很有意义,值得继续发挥。俗话说的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那是千锤百炼才修成正果的,自有独到之处。

网友E:
曾经,我的一位同事负责设计一台检测设备,调试的时候,数码管的视数经常乱跳,耽误了好几天没有进展,领导急的跳脚,星期天的我还在睡懒觉呢,一通电话把我叫进厂,我去了一看,火花干扰。你们等我10分钟,跑回办公室找了几个电阻电容来,接到继电器回路里,好啦,回家继续睡觉去。(小小的沾沾自喜一下,别拍砖啊)

网友A:
各位高手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多拿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D:
又读了一遍楼主的故事,赞叹不已,精彩。这绝不是运气问题,而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所做的故障诊断和处理。只不过,由于某种忽略,而导致锁定故障点的时间有点长。故事的经典之处在于对现象的分析和处理方法。有些传感器必须要绝缘安装。哇哈哈

网友F: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网友G:
经验就是从平常的生活(生产)中得来的!

网友H:
楼上说的好!即使一个高材生有很多的理论知识,在工作上他也不一定比经验丰富的人做得好

网友I:
我们找这种的问题也很久了,我们现在也是传感器跟电机不直接接触,但感觉还是不那么的好

网友J(2014-01-26):
干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电磁兼容的问题,EMC方面的知识需要实践。

网友K:
有些干扰即使绝缘隔离也还是有的,这时有可能是电路串入的,可以用隔离变压器隔离

网友L(2019-08-04):
请问楼主是什么传感器???编码器吗??、

网友M:
老蜈蚣威武!本胖也又一次,用的西门子S7-300的PLC,最后是把300那个导轨用绝缘的瓷瓶固定到柜子的电气梁上才搞定。开始不论如何接地都不行。

网友N:
感谢吴工的经历分享,
电热,电磁等电气部件一般都会在外壳上有“泄感应漏电”,一般就是接地释放电流来降低干扰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