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有一个普通的三相电机升降吊挂想改成智能控制的,就是在触摸屏上输入数字量,变频器可以驱动电机走相对的距离,还要有位置记忆跟存储功能,下次可以直接调用,有4个这样的吊杆要做在一个触摸屏上一起控制,定位要求不高。

我的想法是用FX3U的PLC和A700系列的变频器加上FR-A7AP的编码器模块,4个变频器跟PLC用通信的方法控制输出脉冲频率和数量,请问做过相关类似控制的经验的朋友,这样行得通吗?PLC能在通信的方式上输出脉冲来控制变频器吗?

网友A:
你准备如何制动?走过头了的话,你是记忆误差吗

楼主:
电机带有减速箱具有机械自锁的功能,电机功率不大,750w

楼主:
吊杆带有机械自锁功能,功率和负载都不大所以不考虑惯性。

网友B:
关键是变频器的给定是否认脉冲作为给定,如果认,说明变频器具有定位功能。就应该没问题。用普通异步电机当做伺服电机控制了。

网友C:
A700支持脉冲IO功能,但要实现像伺服那种精度与速度是不可能的;

楼主:
不需要精准的定位,正负一毫米都没问题

网友B:
这个方案就是针对不严格的定位控制,满足要求且成本低的方案,只要是系统的惯性固定,满足定位精度不是不可能的。定位误差可以通过检测停止位置的信号来修正。变频器要么有机械抱闸制动功能;要么有动力制动功能。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C:
呵呵;能不能做到正负一毫米是不一定的;与设备惯性及你的设计都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