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3-03-13):
我刚买了台伺服控制器型号是SGDV-2R8A01B在接上电源后,数码管不显示,但电源指示灯亮?请那位大侠指教下!!

网友A:
台达伺服驱动器除了主电路电源RST要接外,还要接L1 L2控制回路电源,这个控制回路电源你接了没有

网友B:
这是SGDV的主线路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