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 PLC

楼主(2013-03-13):
请问PLC三菱Q02  用什么样的通讯线可以和电脑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PLC三菱Q02  用什么样的通讯线可以和电脑通讯
1、RS232串口線:QC30R2
2、市售的USB連接線

网友B:
Q01没有USB,只能用QC30R2连上RS232口;
Q02 CPU带有USB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