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我把安川伺服电机的CN1-43和CN1-42接EE-SX674的限位开关。伺服内参数PN50A.3为2,PN50b.1为3。表示禁止正反转信号由上述两个CN1引脚输入。可是开机后伺服电机警告“pot-not”意思是正转反转禁止驱动开路。用万用表测量焊接没问题。把伺服两个引脚接-24V可正常驱动。我要怎么改才能实现限位开关控制禁止正反转。

网友A:
呵呵;这是左右限位用的,防止伺服走过头了;如果你要用这个功能,请注意接点的常开还是常闭;
当信号为OFF时驱动器是禁止输出的,所以只有左右信号都为ON时才能转动;

楼主:
只要有一侧限位出现禁止驱动,整个伺服电机就停止运行吗?我把PN50B.1改成8反转一直可驱动。正转接EE-sx647out口。当我把光挡住的时候PN50A.1改成2(信号OFF可驱动)或是改成B(信号ON可驱动)伺服驱动器都显示“run”可以运行,不挡住光的时候就显示“pot”。问一下显示“pot”是说‘现在处于禁止正转驱动状态’还是‘警告正转驱动口开路’还是这两句话就一个意思。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dae698d8a58da0116c1749ce.html
这是光电开关的说明。我实在搞不懂啊,高手帮帮忙,我怎样才能实现用这两个光电开关实现左右超限保护。软件直接用INI指令貌似也行吧,我想用伺服的禁止正反转驱动怎么整?接线,参数啥的。

网友A:
呵呵;只要左右一个信号为OFF,伺服就认为已经碰到限位开关了,此时伺服就不动了;

楼主:
还是光电开关常闭常开的问题。只有一端限位的时候是可以向反方向转的,只是伺服不再显示“run”而已。实践出真知啊!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B:
pot,PN50A改成6358,not,PN50b8100,可以屏蔽!

网友C(2016-04-07):
楼主,关于限位开关的问题请教啊,我用的也是欧姆龙EE-SX672的限位开关,是要把out信号连接到CN1端口的42和43端子上吗?之前我的CN1一直都没有用过,用的是CN3连接PC控制的,现在因为想加限位开关,把限位开关的信号输入CN1中可以实现吗?求回复!

网友D(2016-10-24):
回复 网友A:
这个OFF如何理解的

网友E(2017-10-13):
cn1的47号引脚需要接+24v电源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