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3-03-13):
 伺服电机正转正常,反转震动明显,已排除电机问题,求教是否与增益有关?(昨天电机正反转均无震动,也从未调过增益)

网友A:
如果昨天是是好的,今天没有动过参数,就出问题了。那不就看看变频器的外围电路接线,特别是编码器,正向好反向震动,接线是否又不好的地方?

网友B:
看来楼主是接线的问题了
这么长时间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解决 了

网友C(2013-05-20):
留下了深深地悬念-在这里- 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