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3-03-13):
 软件是GX works2 PLC是三菱Q02的 为什么和电脑通讯不上?

网友A:
可能原因很多,有可能电缆问题,有可能通讯设置问题,有可能端口设置的不对

楼主:
如果PLC有密码的话可以通讯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PLC有密码的话可以通讯嘛
可以连接上但无法看到程序

网友C:
你是通过哪种方式连接的,通讯设置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PLC有密码的话可以通讯嘛
可以连接上但无法看到程序
我电脑需要驱动嘛?

网友D:
USB口通讯的话需要驱动,如果是电脑自带的COM口通过QC30R2电缆通讯,只要选对应的COM口及波特率就可以,不涉及驱动;

网友C:
说来说去,你还是没说明你用的是什么线

楼主:
   我用转换器把232转成USB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转换器把232转成USB了
呵呵;可以把USB转出RS232口,再联到Q02 CPU的6PIN编程口上;
一般没有把电脑COM口再转USB口的;

网友E(2013-12-05):
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