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大家来分析下这个电气故障可能的原因(20130314)

楼主(2013-03-13):
工作过程介绍:初始化时电机反转当上限位开关SQ1接通时电机停止,一启动信号给PLC。PLC控制KA2吸合。电机正转下行,当撞到下限位开关SQ2时KA2马上断开,KA1吸合电机反转,当撞到上限位开关SQ1时电机停止。当撞到上。下极点限位开关时电机马上停止运转并报警,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运行时偶尔会撞到下限位开关不能及时反转,导致撞到下极点开关停机。请各位给分析下原因(PS:这台机器的故障点已经找到了。先让大家分析下)

网友A:
这个有点跟猜谜语,检测信号到plc,plc控制输出,没看到你的程序,也没看到外部线路就是猜,即使是上限位开关问题(持续有信号)也只能说明程序做的不够周全。

网友B:
电机不会反转了,

网友C:
有可能惯性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惯性的问题吧
加个制动单元吧!

网友E:
如果PLC输入x0和输出Y2信号正常,那我就认为是KA2 24V微型继电器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我这里也有的。不过我这里是微型继电器来控制光电开关的。还有应该不是惯性的问题吧,既然是刚出现的问题,以前是没有的,应该排除惯性的。

网友F:
没什么就这个图纸上来说,Y0 Y1 和上下限位开关没有互锁,这在正反转电路里面是不可以的。做电路是个水货,不用考别人了。

网友G:
他可以在程序里面做正反转互锁啊,

网友H:
换下限位行程开关,或换成接近开。

网友I:
电机正转到反转时的速度高的话,肯定会出问题。应该根据速度情况加一个延时,以确保电机停止后再反向。

楼主:
这部分是独立控制,所以不用大家考虑程序。而且这台机器买来已经正常运行四五年了!电路设计好不好不说至少能正常工作!(设计的正反转切换时有很短的延时)。这个故障是很难见到的所以才让大家分析,看有没有人能想到!

网友J:
占个位置先

网友K:
加强电机的制动能力,因为下行时电机所带负载受重力影响,有较大惯性  致使碰到下极点限位,报警停机

网友K:
重力影响的原因

网友L:
程序互锁能解决接触器触点粘连(接触器断电后因触点粘连造成的触点没有断开)问题吗?

网友M:
有可能继电器接触点不怎么好了,或者是行程开关接触点不是很好了,造成有时候不能反转,按理说,两个继电器应该设计成互锁!

网友N:
程序做  外围电路也要做  现在很多只会在PLC上看下程序不懂现场电路的  连个拉绳直接串急停都不要   都直接送到PLC。。。。。。

楼主:
楼上提到的一些原因我最开始时就已经排除了,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会发来让大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做了七年设备维修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O:
是不是干扰啊  限位开关没有起作用

网友P:
设计线路不合规范,这种问题应该说是很简单的,思路清晰明了,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就从哪个地方下手解决,顺藤摸瓜,问题就找到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O:
接地 或电缆做屏蔽啊

网友Q:
   不用猜闷了,一旦这类问题出现,至少90%都是触碰限位开关的问题。
   我单位的刮砂机以前就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大车行走到一端,经常因控制回路触碰开关不好使,最终导致强电回路开关顶开后强行停机。而这个强电回路限位开关一旦再不好使,最后就只有烧毁电机的份儿了。
   近年来我单位该电机烧了好几次,最近将两端限位开关都换成霍尔元件的接近开关,一切OK,再就什么毛病不犯了。
   导致出现这个问题的其他可能原因有,但那是10%和90%、甚至是1%和99%之间的关系。抓问题要抓主要的,如果此贴所介绍的案例的最终原因不是本回帖所述,那就只能说这个是特殊案例,不值得特别关注。

网友R:
O(∩_∩)O哈哈~,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哦

网友S:
程序中正反转加互锁了吧,检查一下

网友T:
上下限位开关一般要求用常闭点,常开点接触不良或断线就没有输入了,并且系统无法自诊断导致事故。我认为电路能正常工作是电路设计的最低要求,可靠,长寿命,故障自诊断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网友U:
PLC内部是没问题。本人觉的还是外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不用猜闷了,一旦这类问题出现,至少90%都是触碰限位开关的问题。
   我单位的刮砂机以前就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大车行走到一端,经常因控制回路触碰开关不好使,最终导致强电回路开关顶开后强行停机。而这个强电回路限位开关一旦再不好使,最后就只有烧毁电机的份儿了。
   近年来我单位该电机烧了好几次,最近将两端限位开关都换成霍尔元件的接近开关,一切OK,再就什么毛病不犯了。
   导致出现这个问题的其他可能原因有,但那是10%和90%、甚至是1%和99%之间的关系。抓问题要抓主要的,如果此贴所介绍的案例的最终原因不是本回帖所述,那就只能说这个是特殊案例,不值得特别关注。
说的太有道理了!
到了现在,楼主可以说一下问题所在了。

网友V:
应该是下限位开关损坏了

网友W:
楼主可以公开答案了哟!!!

网友X: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出在限位开关,因为使用的是碰撞式接近开关,因为机器运行很多年了,导致接近开关里面的恢复弹簧弹性不佳,所以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楼主:
电容坏了,电机换向的瞬间电流很大导致电容软击穿,因为惯性电机要转一会儿才会停止,导致撞到下极限开关停机。换向过后电容又自愈合。因为是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都会以为是限位开关的问题。一开始我就把下限位开关换了,把两个小继电器换了,连下限位开关到PLC间的连线都换了,还不行。也只能找电机的原因了。刚好这台机器上有一台电机上有电容。对换一下。故障就没再发生了!

网友Y:
看看继电器有没有问题,限位开关有没有问题,PLC的输入输出有问题不,如果外围正常,就该看看程序了,期待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程序做  外围电路也要做  现在很多只会在PLC上看下程序不懂现场电路的  连个拉绳直接串急停都不要   都直接送到PLC。。。。。。
请教了,应该急停串个拉绳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