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3):
此断路器是PLC控制电路的供电开关,供应2个PLC模块和一个小型24v变压装置。 不定时出现跳闸现象,有时 1  2 天有时30分钟 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已经换了个断路器 测量此断路器到 地的电阻在M欧档时 基本为零 ,但是用欧姆档时又测不出电阻了,用钳表测单线电流 是0.25A    因为用的是钳形表 我不知道是我测得有问题还是就应该这样   请大神帮我推敲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是漏电?还是有地方短路,或者说PLC坏了?啥的  我有点闹不明白  = =!

网友A:
换另外一个牌子的断路器试试,以进一步判断。

是万用表测的电阻吗,如何测的——比如出线是否已经拆除。
是什么样的开关,也可说说;比如,是否带漏电保护,开关参数等。
还有,之前是否正常使用过。

楼主:
恩 等再次出现问题 我就详细查一遍 ,现在可以正常用 领导就不忙了

网友B:
短路、接触不实可能很大。主要看负载线有没有破的地方。

网友C:
带漏保吗,如果带漏保换普通试试。

楼主:
不带漏保  ,线路外表看不出破损不过还没有详细查线。这2天又没事了。。 很纳闷天天得看好几遍生怕又停了

网友D:
不带漏电保护器,1,过流或过载(所选断路器额定值和实际不符),2,有瞬间短路现象,3,断路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E:
断路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F:
你测的0.25A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又不是在你测的时候掉的闸,怎么能说明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G:
“测量此断路器到 地的电阻在M欧档时 基本为零 ,”你已经测得电阻为零了,还要证明什么?

楼主:
很好很强大。。。 一周没跳了莫非是我RP强大么! 想让它坏了我好再看看
谢谢 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