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PID怎么弄

楼主(2013-03-13):
新手,导师要求我在PLC做一个预测PID控制器,大神们谁能给提个思路啥的,跪求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问你们导师比较好    一般人一句两句  也给你说不清楚

网友B:
可以参考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网友C:
预测?是不是做一个模糊控制的PID调节器?

网友D:
预测?这是怎么回事?是K版说的那种模糊控制还是虽的?

楼主:
是那种广义预测控制GPC

楼主:
不是是广义预测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