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零

楼主(2013-03-14):
数控系统回零时数值一直往正数值增大,直到超程.回不了零位..是不是回零闯块移动了,还是回零触点开关损坏.
  求解释.

网友A:
减速挡块还起作用吗?你可以查看一下I/O点就知道回零触点开关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