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S7-200PLC在使用中,有时通讯口损坏,致使不能连接PC或不能进行通讯,在对PLC解体时发现,在PLC通讯口出有一*****--75176,这就是通讯接口*****,在*****周围有5个FB,标识FB1~FB5,这其实就是5个保险,在通讯连不上时,一般就是这5个保险中的某个烧毁了,可用同等型号的保险代替,也可用导线直接短路。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更换时要注意,由于元件时贴片的,十分小,空间也小,所以焊接时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A(2013-11-16):
这个修过一个, 换了块贴片485就又能通信了。